[求助] Verilog中`include"*.v"问题求解

楼主(2011-11-11):
源程序为:
文件一:
module        flop(data,clock,clear,q,qb);
input                data,clock,clear;
output        q,qb;

nand        #10        nd1(a,data,clock,clear),
            nd2(b,ndata,clock),
            nd4(d,c,b,clear),
            nd5(e,c,nclock),
            nd6(f,d,nclock),
            nd8(qb,q,f,clear);
nand        #9        nd3(c,a,d),
            nd7(q,e,qb);
not        #10        iv1(ndata,data),
            iv2(nclock,clock);
endmodule
文件二:

`include "flop.v"
module        hardreg(d,clk,clrb,q);
input                clk,clrb;
input[3:0]             d;
output[3:0]        q;

flop        f1(d[0],clk,clrb,q[0],),
     f2(d[1],clk,clrb,q[1],),
     f3(d[2],clk,clrb,q[2],),
     f4(d[3],clk,clrb,q[3],);
endmodule
像这种打开子文件的代码试了好多,但是在ModelSim中编译时老是报错
求解

网友:
用绝对路径试试。

网友:
+incdir+your_file_included_path

其中,your_file_included_path,就是`include "aaaa.v"中的aaaa.v所在path。

楼主:
恩!已经解决,必须把`include"*.v"中*.v文件与所建工程放到同一路径。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