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神棍节提问:Volterra series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1-11-11):
如题,在好多地方都看到Volterra series,但不懂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还有power series

网友:
简单的说,power series+frequency dependence就是voltera series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或者有没有参考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nsen有本讲distortion的书,主要就是讲这个,razavi的新书里面也有设计,更理论的可以看看非线性控制理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for your t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