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时钟域情况,ICC/EDI中如何单独优化某一个时钟域的timing[已解决]

楼主(2011-11-11):
如果某一个时钟域的时序比较差,想单独优化,如何指定操作呢?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吧,不过如果就某个时钟域timing不好,那么整体OPT的时候它也只会主要针对这个时钟域来优化的吧?

网友:
没错,
设weight 大一些就行了

edi 里面有 optDesign -group XXX 不知道行否,

icc就是group_path 这个group的weight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