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adence IC 6.13以上可以用的lic生成器么(licGen)?

楼主(2011-11-11):
版上下载的cadence 10.x patch,soc 8.2等的licegen,生成的license在sfk 修改后还是不能用。
倒是以前的ic5141能用得上这个license。

求一个可以用的ic6.13/4/5的licGen的src文件。 谢谢

网友:
有licgen,在cadence,请咨询cadence sales,FAE

网友:
IC6.13/4/5都是增加了ECC的,解决办法都是先patch掉ECC,再用老版的license启动,不是说就不用license了。能够使用这些软件,还得感谢破解高手们,是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才有的结果。正版授权的license,只有EDA软件商和代理商有,非授权用户是拿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