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tl转485问题

楼主(2011-11-11):
不是用max485类似的芯片,直接用管子搭个ttl电平转485电平的电路,怎么搭法?
ttl转232的参考电路很多,但485找不到啊。

网友:
使用一个非门,或者用管子搭一个反向器,前面是TTL,然后把原信号,和反向的信号引出来做RS485的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