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MOS driver layout那方式會比較好

楼主(2011-11-11):
power driver layout那方式會比較好

一般是
a. finger
   最多人用的
b. finger + snake => 分段 turn -on

3. 井狀 waffer => 這個 有一說會降地 R_out

還有其他方法嗎 ?
以前看書畫過 階梯類
但是 cmos 好像多是用 finger ..不調 process  ..PWM driver 要如何縮小 ?? 因為是 cmos
不是 Bi-cmos 也沒法用 bipolar 來推 ..

网友:
用曲栅结构吧,可以避免雪崩击穿。

楼主:
VGS 又不會打穿 gate oxide 那來 breakdown ?
我是指 40v power mos drive
vgs =40v  vds=40v process ..
40v 是 ok 的 .

网友:
基本上都是finger的做法吧 尤其是HVCMOS,可以玩的花样比较少了

网友(2012-06-24):
同意樓上的說法 當使用HVMOS元件的確可以玩的花樣就是只有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