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呜,哪位高手能帮改下这段程序啊。编绎不了。

楼主(2011-11-11):
/*
* 汇编语言编写实验
* 该程序实现从源地址拷贝num个字数据即num*4个字节的内容到目的地址dst中
*/
.global _start
.text
.EQU    num, 20

/*
* 程序入口地址,传递参数并设置堆栈
*/
_start:
        LDR     r0, =src         /*r0 = 源数据块地址*/
        LDR     r1, =dst         /*r1 = 目的数据块地址*/
        MOV     r2, #num         /*r2 = 拷贝字数量*/

        MOV     sp, #0x0c700000       /*建立栈指针(r13)*/

/*
* 块拷贝:以32个字节(8个字)为单位进行拷贝
* 使用指令:LDMIA, STMIA
*/
blockcopy:
        MOVS    r3,r2, LSR #3    /*r3 = r2 / 8 = 2(num = 20)*/
        BEQ     copywords        /*少于8个字则跳转到copywords处理*/

        STMFD   sp!, {r4-r11}    /*保存工作寄存器*/
octcopy:
        LDMIA   r0!, {r4-r11}    /*从源地址取出8个字数据分别存放到r4 - r11中*/
        STMIA   r1!, {r4-r11}    /*将r4 - r11中的数据设置到目的数据块地址*/
        SUBS    r3, r3, #1       /*计数器累加*/
        BNE     octcopy          /*重复拷贝*/

        LDMFD   sp!, {r4-r11}    /*回复工作寄存器*/

/*
* 字拷贝:以4个字节(1个字)为单位进行拷贝
* 使用指令:LDR, STR
*/
copywords:
        ANDS    r2, r2, #7    /*最多拷贝7个,多余8个先使用blockcopy然后使用copywords拷贝*/
        BEQ     stop          /*是否拷贝完毕,拷贝完毕则跳转到stop*/
wordcopy:
        LDR     r3, [r0], #4    /*从源地址取出1个字数据存放到r3中*/
        STR     r3, [r1], #4    /*将r3中的数据设置到目的数据地址*/
        SUBS    r2, r2, #1              /*计数器累加*/
        BNE     wordcopy                /*重复拷贝*/

stop:
        B       stop               /*死循环,程序结束*/

/*
* 文字池:定义源地址数据以及目标地址
*/
.ltorg
src:
     .LONG     1,2,3,4,5,6,7,8,1,2,3,4,5,6,7,8,1,2,3,4
dst:
     .LONG     0,0,0,0,0,0,0,0,0,0,0,0,0,0,0,0,0,0,0,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