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的tecplot_sv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1-11-11):
我在ubuntu上装完sentaurus后,除了tecplot_sv外其他模块均能运行,当用tecplot打开结构文件时,tecplot就自动关闭了,终端上显示说接收到shut down signal #6,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已经装了glut库的~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6-04-07):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