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脚本可以一次性看所有corner仿真的数据

楼主(2011-11-11):
就是一次性仿真出所有corner的数据会出现mt0.,..,mt5个文件,但是不能显示在同一窗口,对比数据很麻烦,求高手赐一脚本,谢谢

网友:
cadence spectre仿真后会在simulation里产生一个*.ocn文件,在这个文件里编写所有coner然后仿真

网友:
用corners仿真应该可以在同一窗口显示啊!

网友:
用corners仿真

网友:
more *.mt* > reslut.txt

网友:
写个OCEAN脚本就好拉,自己去看看OCEAN的帮助文件

网友(2011-12-12):
给个spectre一下仿真多corner的脚本呗?lwjee_06@126.com,谢谢!!

网友:
用SPICE EXPOLRER 把数据文件编组 一下就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