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Spice在windows command line 下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1-11-12):
如题,我想在windows command line 下运行hspice,不成功,说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 如何设置环境变量啊,

先谢谢了!!

problem pic

problem pic

网友:
把hspice的执行路径加入到windows的path环境变量中,多个路径之间用分号隔开,注意区别linux的分隔符是冒号。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windows OS ?

控制台 -> system -> 環境變數

內加入
path  和 installdir 或是 lm_license_file = xxx

不過 hspice 都是 install 版
應該都會自己加入阿

网友(2012-01-26):
樓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