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中所谓的加MUX,是在前端RTL代码中写好还是后端什么自动加入?

楼主(2011-11-12):
又如何知道在哪个点加入呢?

网友:
手工加入和自动加入都可以,但是手工加入比较直观。建议手工

网友:
DC综合时自动加入,DFF的D端变为D和SI的MUX输出端

楼主:
你说的是扫描触发器代替标准触发器吧?我的意思是比如加 test mode ,会有个MUX,选择测试模式或者正常模式,这个MUX是前端代码写好还是怎么做?

楼主:
手工加入和自动加入都可以,但是手工加入比较直观。建议手工
引用 网友A:

手工怎么加?

网友:
最简单的是让tool自动帮你加,但是那样很容易加很多个mux,最好是理清楚clock structure,再指定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是DC加,有相关命令,DFT Compiler里面有

网友:
我们一般是RTL设计的时候加的,做模块设计的时候就会考虑测试模式,然后会留模式信号端口出来

网友:
dft 既可以前端做,也可以后端做

后端可以拿到gate level netlist ,再多加几个port 来做,

rtl 做也行的, 这完全是分工的问题,

网友(2011-12-27):
基本上能在前端代码里面加就在前端加,但是考虑到前端设计的水平,以及公司设计风格问题,大多数时候是留给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