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11-11-12):
蒙特卡洛仿真怎么进行啊,我仿真完的结果几乎没什么变化,感觉是仿真方法有问题,知道的,帮忙分析分析呗!谢谢呵

网友:
monte carlo simulation is the method provide more corner, if your setting delta is small, simulation relsult will not have large difference. if you run logic simulation, the result basiclly is same.

网友:
你的模型库是不是添加的有问题,添加完模型库后,需要在section一栏改成m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仿真的时候改成MC了,可是结果就是没有什么变化,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你有没有设置monte carlo仿真的图,截个看看

网友:
额滴神啊谢谢

网友(2011-12-12):
主要用于统计性能仿真。
如良率

网友:
打个酱油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05):
统计性很强的仿真,耗时间耗计算机资源,但结果更为可信

网友:
monte carlo 會在 spice model 內如 vth ..
多了 guass parameter ..
sim hspice interation 可能跑 50 ~100次後..

如果FOUNDARY 不提供 monte carlo model
得自給加那些  oxide  vth ..

网友(2013-08-09):
没有弄过,帮顶一下

网友(2018-01-25):
回复 6# duke2050 蒙特卡洛的图在哪里设置??

网友(2022-06-19):
引用 网友B:
正在做,学习学习……

你好,使用Hspice进行蒙特卡罗仿真学会了吗,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