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ssura 版图运行RCX提取参数时出现错误,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11-12):
如题,错误提示如下

cadence/assura41/tools.lnx86/assura/bin/32bit/labprint: relocation error: /cadence/assura41/tools.lnx86/assura/bin/32bit/labprint: 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ERROR* at "connect": /cadence/assura41/tools.lnx86/assura/bin/32bit/labprint failed with status 127
*WARNING* Bad return status from RCX run. 0x100

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
assura41要用老版本的操作系统,如Redhat 4系列,SUSE 9系列。第一个变通的办法是.bashrc或者.cshrc文件中的LD_ASSUME_KERNEL改到2.6.9(支持老版),或者注释掉(如有多个新旧版软件调库可能会出现混乱,软件都不可用,此种情况,建议采用第二种办法)。第二个变通办法是另外建库文件夹,拷进老版库,ln链接指向,启动软件,报错补库,缺多少库文件补多少库文件,较为复杂,最多可能需要添加二三十个库文件进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系统问题,楼上的方法应该可以解决。不过建议还是用QRC吧,不要用Assura-RCX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当只提取C的时候就可以 ,提取RC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 请问这跟系统有关系吗?。 我用的SMIC0.18的射频元件,  同学用普通的管子就可以顺利提取,我们用的同一台服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 但服务器目前只装了assura。

网友:
提取射频管也遇到问题。

网友(2014-08-25):
回复 楼主:

linux版本有问题吧

网友:
Assura is a good tool

网友: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