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视频编码器分辨率

楼主(2011-11-12):
我想做一个PAL/NTSC 数字视频编码器,刚开始接触,遇到一些问题,比如PAL制式的分辨率是720*576,如果要把640*480分辨率的图像以720*576的分辨率显示出来,在硬件上怎么操作?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需要量SCALE变换才可以

网友:
这个是需要scaler的

楼主:
额 我想问下,一般家庭用的电视机,接收模拟信号的那种,有没有scaler?
换句话说,我做的这个PAL/NTSC电视视频编码器,输出复合视频信号,送给电视机,要不要考虑去做这个scaler。

网友:
不光是分辨率改变了;时钟需要改变,采样率也需要改变;帧数也需要改变;

网友:
一般的电视上,必须要手工的设置为NTSC或PAL制式;电视上会有抖动出现

楼主:
恩 确实,那请问scaler在一般的家用彩电里有吗?我现在只是做TV  ENCODER啊。

网友:
中国市场只有PAL制,NTSC是欧美市场的;

网友:
具体的还要看你的片源,如果要求做转换时就要做缩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