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OR FLASH必选先初始化,unlock block后才能erase?

楼主(2011-11-12):
NOR FLASH必选先初始化,unlock block后才能erase?
我测试的是这样,其中少一步都ease失败。。。

网友:
不用,不过一般NOR FLASH都有一位的LOCK管教专门保护SECTOR0的;详细的需要看手册;
另外,FLASH有PROTECTED操作,你可以通过STATUS读出当前的状态,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
UNPROTECTED来解除保护;FLASH的LOCK是一般是非易失性的,不能UN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在详细看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