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下模拟和数字combo pad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1-11-12):
combo pad怎么设计 digital和analog的 mux选择啊,

问下esd方面怎么处理,是各自保留各自部分的esd么,

layout上是不是相当于2个pad 这么大,

请做过的人讲讲经验,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做成数模复用的I/O PAD 吗?

网友:
一般是用bonding吧,一般一个esd即可,如果特殊要求,比如usb热插拔,需要更多的保护措施吧

网友:
同楼上,一个ESD,没有MUX,模拟路径上会有anlaog switch,数字路径上会有一个带enable的input buffer,两者不会同时开启

楼主:
问下这个analog switch 是啥样子的,  也是enable信号这种是

网友:
是的,等效为一个enable端的buffer,不过是模拟特性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