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8.1环境设置问题!

楼主(2011-11-13):
大侠们帮帮忙啊。。。
安装好encounter文件后,按照论坛的破解方法,,运行./patch_encounter3264 结束之后-设置环境。

环境设置怎么不起作用啊??

updated the .bashrc
'''''''''''''''''''''''''''''''''''''''''''''''''''''''''''''''''''''''''''''''''''''''''''''''''''''''
export CDSDIR=/eda/cadence/soc81
export CDSHOME=/eda/cadence/soc8
export CDS_ROOT=/eda/cadence/soc8
export CDS_INST_DIR=/eda/cadence/soc8
export CDS_INSTALL_DIR=/eda/cadence/soc8/tools.lnx86/dfII
export OA_HOME=/eda/cadence/soc8/oa_v22.04.032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貌似这样不行,source .bashrc 之后 encounter---找不到命令。。

我又试了下加在.cshrc文件里........................也不行啊。。。。。

神呀,,,那个告诉我,到底怎么设置啊????

网友:
LZ 都讲了是command not find
你不仔细去看看你的路径是不是错了…
其实encounter的配置很简单,只要一个PATH然后一个OA_PATH就可以了

你看看你这个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都写的是啥&

楼主:
设置现在是好了,,的确.cshrc and .bashrc 改混了,,,,,运行encounter ,,,说无ksh,,,

谁知道怎么处理啊?????

网友:
系统不是完全安装,没有装kshell

网友:
找个linux安装包或盘,在pachage中找到ksh的安装程序,然后 rpm -ivh ksh***.rpm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的,打补丁~~~~~fixed @ redhat 4,,

网友(2012-03-12):
学习了,有时候linux系统很重要

网友(2012-08-16):
比较好的东西啊,留着安装使用

网友:
thanks for your hard!

网友(2012-11-11):
学习一下,正准备安装,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