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的问下,什么是cell row?

楼主(2011-11-13):
如题,最近学习后端,不胜感激~~

网友:
row就是那一行行的 用来摆std cell的

楼主:
恩,是个物理实体吗?metal or 其他?

楼主:
譬如这样的概念定义之类,有什么样数可以推荐下的,谢谢~

网友:
就是row啊,用来摆std cells的,

std cells因为是等高的,要用一行一行的row来放,

是个虚拟概念,实际在版图上没有, 但是在PR工具里面看的见,

算是一个placehold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版主解释的好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有点概念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