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极点电流镜有防止过冲的方法吗?

楼主(2011-11-13):
多极点的电流镜有防止过冲的方法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例如自偏置cascode电流镜,在快速上电时会发生过冲现象,因为电路中极点多.

网友:
这个你要看避免哪个节点的过冲,一般要是由于极点过多的话,可以考虑电容补偿,分离一下极点,增加相位裕度,一般5 60度差不多就没有尖峰了,嵌套补偿亦可,还有就是可以考虑增加负零点,仅供参考

楼主:
主要是得到精确的电流,自偏置 cascode 电流镜中极点比较多,上电时间10us,输出电流有过冲,只是自偏置这种结构如何补偿!

楼主:
主要是得到精确的电流,自偏置 cascode 电流镜中极点比较多,上电时间10us,输出电流有过冲,1ms时没有过冲,快速上电时只是自偏置这种结构如何补偿?

网友(2011-12-14):
加电容,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