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成本分析相关

楼主(2011-11-13):
各位大神,小弟菜鸟中的菜鸟,给定某一颗ASIC,如果想了解它的大体成本的话,应该怎么分析呢?各位大神级人物能否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同样好奇

网友:
面积,封装,现在测试费用也越来越高,off chip bom, ic里面最重要的还是人力成本

网友:
如3#所说,另外走什么工艺对成本影响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怎么估算一颗ic的制造成本

网友:
系统厂商是这样跟芯片厂商谈的:芯片工艺和面积,封装(材料,大小,管脚等)。这些就是成本,其他没了。加上系统厂商愿意给你的利润,就是最后芯片的价格。 苹果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方说,这个片子你流片花了1千万,你一共出1kk的货,你当前的制造成本就是10块钱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前辈回复。
我了解到“产品成本因素包括选择什么工艺、采用什么技术来实现,包括生产制造成本、NRE费用和研发成本。

90nm芯片的开模费至少是几十万美元,65nm芯片的开模费高达数万美元,而45nm芯片的开模费则达到近千万美元。工艺细化带来的一个挑战是芯片设计技术日益复杂,对EDA设计工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几百万上千万的门级规模、几百兆上千兆赫兹时钟频率的高密度设计,设计工程师必须考虑更多的不确定因素,自然更容易产生更多的设计反复,导致设计周期越来越长。

在整个IC开发成本中模具费占比例最大,其次是EDA 软件license费用及售后维护费用,人工费用是占开发成本比例最小的”

不知以上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但貌似工程师的工资只占项目经费的一小部分呃~~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不错

网友:
我说点个人理解,首先这个跟市场计划是有关的,marketing部门需要通过调研给出一个市场计划,包括客户分析,上市时间和周期,出货量等等
然后是生产制造成本(工艺)、NRE费用及研发成本,产品出货量越大,单片上的固定成本摊销就越小,比如NRE费用研发成本。就单片IC的成本来说,人工费用比例应该是很小的,而往往封装和测试等费用的比例较高一些。
个人经验而谈,不一定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