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DO的问题

楼主(2011-11-13):
我做的一个电路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功放放大时扬声器发声啸叫,最后确定是供电电源的问题,我用的是1701-5002芯片,是它的问题,原来用3.3v供电没有这种情况,现在是9V电池加一1701降压给供电,放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始啸叫,请问是因为放大后电流过大导致1701的PSRR降低么,还是1701这个芯片的PSRR做的不好啊,有没有更好的降压芯片推荐一下,请指教

网友:
1.先以3.3V測量放大器.Max. 工作電流.

2.計算1701-5002 chip .Max. supply current =?

3.試驗把1701-5002 output 端,電容加大.

网友:
输出端电容的内阻要小一些

网友(2011-12-13):
我猜是系统不稳定导致的
这样电容存在音频范围的充放电,则导致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