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ilbert混频器的开关管为什么要工作在饱和区,线性区不行吗?

楼主(2011-11-14):
如题,是因为工作在线性区对本振幅度要求太大?

网友:
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也可能使得跨导管进入线性区

网友(2012-09-27):
回复 网友A:

    考虑active单平衡混频器,先不加LO信号,此时流过开关管的电流等于跨导管电流的一般,如果开关管工作在线性区,势必需要很大的Vov,这样不利于LO信号的开关作用(理想开关时LO信号大于0就开,LO信号小于0就关,若开关管工作在线性区,假设Vov=100mv,不利于开关作用,工作在饱和区,假设Vov=30mv,可以接受),同理,当加上LO信号之后,也应该保证开关管始终工作在饱和区。
若有错误,敬请指正,如果疑问,欢迎讨论。

网友:
也有input与output的隔离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2012-10-30):
active  如果M2进入triode region, 不考虑沟长调制情况下,流过M2的电流还受到drain voltage(输出IF signal)的影响,
那么DC偏置电流在M2,M3之间不再是平均分配的关系。如此会给输出带来nonlinearity的问题。

网友(2015-07-17):
你说的饱和区是恒流区吧?

网友(2015-10-16):
为了提高增益跟降低NF
找找教材,应该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