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大带宽等于高速?

楼主(2011-11-14):
对于运放,为什么几百兆的带宽就通常说为高速运放,请问这个高速怎么理解?

网友:
简单地说,上升时间和带宽成反比,关于这方面,可以参看信号与系统相关课程、资料;推荐看线性系统与信号,.B.P.Lathi著。

网友:
同求直观的解释。公式啥的不intuitive

网友:
高速的定义就是带宽大 更多的高速信号可以被放大

网友:
高速对应的是上升时间更短,也就是更多的高频信号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一针见血的解释,我觉得还是有点模糊,或者有没有配图的参考文档
我是个菜鸟,见谅~~~

谢谢!

网友:
门越宽过的人越多吧..

网友:
二楼的解释一语中的,楼主体会体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升时间越短,包含的高频成分越多

网友:
LZ,你头像的那个是Gray的书吧,国内已经出版了吗?

网友:
我来尝试从理论的角度解释一下,还望大家指正,如果楼主不懂傅里叶变换的话可能就不太容易懂了;
通常对于信号的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频率和时域;你所说的速度快慢是时域量,而带宽则是频域量;频域的量虽然抽象但是对于信号分析来说简单,易懂,所以一般对信号的分析都是转换为频域来分析。频域分析的基础就是傅里叶变换。
根据傅里叶变换定律,任何信号都可以分解为:常数(直流量)和正弦信号(交流量),这个正弦信号包括了所有频率成分,根据你的信号的不同,各个频率前面的系数不一样。
从时域上看,信号的快慢就是信号边沿变化的陡峭程度,其实就是摆率;信号的摆率越大也就是信号越快了,对应于频域就是频率越高了(这个你可以通过把一个信号做傅里叶变换来验证一下)。注意,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跟摆率还是有差别的,有些信号却很有可能比它上升时间小的信号的高频成分多,比如两个有着相同上升时间的不同压差的信号,0~3.3v和0~1.8v;假设上升时间都为1ns(忽略10%和90%的计算方法),两个信号的摆率不同,0~3.3V的信号摆率大,高频成分多。
对于任何一个实际电路,他都存在寄生电容,而电容是形成带宽的根本原因(电感影响忽略);信号通路上的阻抗越大,电容越大,带宽就越小,高频信号直接通过电容就”溃通“掉了(不知道这个词是否合适),不能被电路所放大。高频被滤掉(电容的滤波作用嘛,我就是这么理解了)的越多,信号的摆率就降低的越厉害,换到时域中就是信号越慢了。
个人的简单理解,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解释很具体,也很清楚,我就是不知道速度快是指的什么速度,原来就是变化的速度——摆率。

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我在国外买的,也是国际版的25美元。 这本书好是好,公式真的太多了,有点扛不住...

网友:
是第五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经典!!!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第五版,不过我们教授说没有第四版好,而且第五版里面有些错误...不过 我还没发现

网友:
回复 11# liiru解释的很精辟,顶

网友:
打回去看书

网友:
你开汽车,路越宽,你加速后阻碍你的车少,当然开得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五版看网上说只是改了小部分内容,差别应该不大吧这本书25美元能买到?这么便宜。。。
国内只能买到第四版,而且是被糟蹋的中文版,很郁闷

楼主(2011-12-15):
回复 网友F:

    http://www.biblio.com/ 我在这买的,国际版的,装订质量不怎么样,但是印刷没问题

网友:
大带宽和高速不是充要条件,能瞬间走大电流的高slew rate class ab运放也可以是高速运放,尽管带宽不一定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带宽不就是频率高嘛,频率高不就是允许的输入信号周期短、变化快嘛,这样理解可以吗?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运放,是工作在小信号状态的,说的不是工作在大信号状态,作比较器用吧?要保证增益和相位裕度之类的。。。求赐教~

网友:
高带宽意味着高频下其环路增益仍较高,仍存在纠正能力

网友:
给你个直观解释吧: 假设电容负载固定,带宽大,就是输出电阻小,或者说输出电流大,这样信号就能很快建立。或者说建立时间很短,速度很快。所以称为高速。其实高速低速也只是个相对概念!

网友:
因为带宽表示可以通过系统的频率范围,带宽越大表示会有更多的高频信号通过系统到输出端,因此输出端的输出信号变化变快。个人理解

网友:
直观理解的话,可以把运放理解成滤波器系统,带宽越大意味着高频信号就越容易通过,能通过就意味着这个系统能够及时响应比较高频的信号,亦即该系统对信号反应就快,也就意味着系统的时间常数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