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ADS软件中产生一个高斯波形的脉冲电压

楼主(2011-11-14):
大家好,这段时间在做收发器的行为级系统仿真,需要测试系统对高斯信号的接收情况。在有些地方看到可以使用VtUserDef型的电压源来产生相应的高斯波形,但没有找到相关的参数设置。希望用过的朋友帮帮忙。或者其他的方式也可以。谢谢!

网友:
ADS的help和edaboard论坛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看过help了,没有看到答案,不过你提到的edaboard论坛我还没有看过,现在去看一下,谢谢你提供的线索。

网友:
回复 网友B:

    edaboard差不多就是外国的eetop

    或者反过来说更贴切

网友(2015-12-01):
同样问题,求告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