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DICI问题

楼主(2011-11-14):
MEDICI输出的out文件里有自动生成的电导(如:g(gate,source))和电容(如:c(gate,source)),这些是什么电容和电导,包括本征的和寄生的,还是仅仅是本征的???知道的告小弟我一下,谢谢!

网友:
intrinsic unless you do spice in medici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再请教一下,那求总电容(intrinsic+extrinsic)用什么语句呢?麻烦了,非常感谢!!!!

网友:
总电容 of the circuit or just a device?
Let me know your case & requi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求一个普通MOS管的栅源栅漏的总电容(包括交叠电容和边缘场电容),MEDICI可能跑出来交叠电容?还有就是源漏电阻(源结+漏结+沟道),用什么语句?(总电阻用extract name=R express="@V(Drain)/@I(Drain)" 表达式可行?还是用extract name=R express=“1/g(Drain,source)”?)小弟还是个菜鸟,谢谢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You are welcome

It seems to me that you wanna a MOSFET

Do not understand 栅源栅漏的总电容 your mentioned, please specify it in English.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is your would like to simulate the gate capacitance + field capacitance.

The later one (i.e. 边缘场电容) require the definition the environment condition - air, which is excluded in the expression of "@V(Drain)/@I(Drain)".  It is straightforward.

However, the trick thing is your device structure.  MEDICI is very likely to give you weird value if it is not tuned precisely.

Also error might occur to your expression " extract name=R express="@V(Drain)/@I(Drain) ", which might be better to be changed into

extract name=Rds express="@V(Drain)/@I(Drain) cond="@I(drain)>0"

Enjoy it.  Let me know if your have any further hesitate.  ukinfo@in.com

楼主:
Thanks for your help.Wish you have a good life!

网友(2013-05-03):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在仿真双极性晶体管时,电路模型已经导入程序中,最后要画图,如果要求解在某一时刻的温度分布,电场强度分布和电流密度分布程序该如何写?

网友(2014-05-11):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用过medici的电路仿真功能吗?我有个电路仿真的问题想请教您。怎么将例子medex17HEMT管子)做成一个模型,然后将其用于电路仿真中?我尝试过SAVE MESH OUT.FILE=HEMT W.MODELS   HEMT1 1=1 2=3 0=2 0=4 FILE=HEMT

结果报错 HEMT unknown circuit parameter
您有没有好的办法呢?谢谢您!

网友:
有,不“十分”复杂的电路,200 node以下的
你的问题是输出的文档 hemt 没有正确导入。这个问题简单,只要按照例子或者user guild上正确解答,就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你的GaN Hemt的电路中convergence问题,这要花点心思才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您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吗?或者方便留个qq吗?这个问题困扰我一段时间了,会的人比较少。我的QQ:913772048.不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