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不同应用对OP的BW的要求?比如放大和提高驱动能力的op的BW的差别!

楼主(2011-11-14):
情况一:
输入信号是变化的信号,OP对信号进行放大,那么OP的BW至少要大于需要放大的信号的最大频率分量。

情况二:
如果输入信号是一个恒定的信号,比如REF信号,OP接成单位负反馈的结构,提高该REF信号的驱动能力。
此种情况我们希望输出越稳定越好,那么OP又应该如何设定呢?
当然最稳妥的办法是输入REF挂大电容滤波,OP的带宽做得越大越好,方便响应负载的变化。
但是总是感觉这样不是最优的做法。

同样的问题可以引申到各种环路,比如频率综合器和时钟数据恢复电路中的PLL环路BW。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一段时间了,
还望各位兄弟不吝赐教。

网友:
除非是高速
一般情况只要考虑驱动能力,

高速情况下首先要考虑速度瓶颈,还要考虑驱动

网友:
不是要求OP有多少带宽,而是带宽窄了后,闭环增益下降你能承受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考虑驱动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