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驱动电流

楼主(2011-11-14):
小弟有一疑问,不知哪位大哥可帮解答下,输出驱动电流到底是什么?怎么理解?另外当一个放大器静态电流为1mA,驱动电流能大于1mA吗?

网友:
能或不能,看你输出级怎么设计的了
静态是你负载不变得情况

网友:
看你怎么设计,比如class A的放大器驱动能力就小一些
classAB的就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