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DFT方面的问题,向大牛请教

楼主(2011-11-14):
刚接触DFT,有很多问题,向板上大牛们请教,使用mentor的工具进行扫描连插入,是多时
钟电路,因此会插一个锁存器,现在问题由于锁存器插入,那么现在电路在扫描时应该具
有时序特征了吧,那么是不是在使用fastscan生成test pattern时不能用默认的basic
pattern,而应该使用sequential pattern呢,我个人理解是。不知道理解对不对,请问大
牛,非常感谢。
另外是对整个电路进行DFT,那么就应该先生成BIST电路,重新综合后再进行scan chain
inserion吗?我理解是需要这样,要不BIST电路无法被覆盖。
初接触DFT,问题比较初级,请板上大人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你说的是logic bist啊?

很少用,如果是memory bist ,则和scanchain 没有先后顺序之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mbist啊,我的意思是既然生成了bist电路,那么bist的主控状态机也已经综合进了电路了,如果不对这些电路进行扫描覆盖率就会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过这个问题已经搞清楚了,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有道理,应该是你说的那样吧,先mbist,然后scan chain,

网友(2011-12-14):
个人认为mbist那些触发器可以不串入scan中,因为实际测试mbist的时候相当于做了一个function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