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14):
刚接触DFT,有很多问题,向板上大牛们请教,使用mentor的工具进行扫描连插入,是多时
钟电路,因此会插一个锁存器,现在问题由于锁存器插入,那么现在电路在扫描时应该具
有时序特征了吧,那么是不是在使用fastscan生成test pattern时不能用默认的basic
pattern,而应该使用sequential pattern呢,我个人理解是。不知道理解对不对,请问大
牛,非常感谢。
另外是对整个电路进行DFT,那么就应该先生成BIST电路,重新综合后再进行scan chain
inserion吗?我理解是需要这样,要不BIST电路无法被覆盖。
初接触DFT,问题比较初级,请板上大人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先顶你,我还在自学

网友:
做了几年,想过这个问题。自己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
1、我没太明白这就话是什么意思“现在问题由于锁存器插入,那么现在电路在扫描时应该具
有时序特征了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链上的latch不会影响生成的向量是使用basic,sequential还是其它类型的向量。
2、另外如果有mbsit,应该是先做bist设计综合然后做scan。不过我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bist电路不能覆盖(mbsit测试肯定能覆盖这部分电路)。

网友(2012-02-22):
同意樓上的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