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为什么电容的绝对值可以精确控制,而电阻却不能

楼主(2011-11-14):
如题

网友:
因为在制造过程中,电容基本有两种,MIM and MOS,  而关系电容大小的参数就是面积和极板之间的距离,也就是氧化层厚度,而在制造过程中,氧化层厚度能控制得很好,基本在1A范围内,再者电容一般面积比较大,这样,process variation造成的影响相对于比较大的面积来说很小,总上,电容变化比较小.
而对于电阻来说,大多是两端的长条形,poly,silicon,metal电阻为主,当然每种里面都有很多小的类型.  电阻因为是长条形,宽度很小,procee variation造成的CD变化对电阻的影响也就比较大了.另外对于poly或者silicon电阻来说,由于implant的不均匀性,同一片wafer的不同位置implant情况不尽相同,这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差异.能想到的基本是这两种因素.
FYI.
PS:对于poly来说,高温制程对其影响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个大概了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经典了,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楼上高手。。。

网友:
电容绝对值也是不准的,大概也有百分之十几的偏差,会稍微比电阻好一些
Si原子直径1.34 A, 一般gate oxide偏差10%左右
MIM介质层没有gate oxide控制那么精确,是淀积上去的

网友:
电容绝对值也是不准的,大概也有百分之十几的偏差,会稍微比电阻好一些
Si原子直径1.34 A, 一般gate  ...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在哪家公司,Gate OX竟能做出那么大的误差来,反正我工作过的公司都做不出那么大的误差来。  MIM绝对值的误差虽然大,但是相对于它的厚度,百分比就很小了。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在哪家公司,Gate OX竟能做出那么大的误差来,反正我工作过的公司都做不出那么大的误差来。  M ...
引用 网友A:

tsmc给的,65nm工艺,gate ox 20A+/-2A
MIM 跑一下corner就知道了

网友:
受教,怕怕啊,怪不得大家都说TSMC的制程windows大呢,原来在这里啊

网友(2011-12-14):
不错,学习了,受教!

感谢楼上各位的讨论

网友:
其实都不太准

网友(2014-05-05):
gsmc 的精度如何MIM,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