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13.2 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正确的破解了(或安装了license)!

楼主(2011-11-14):
在本论坛上下载的ise 13.2 license,不知道是否好使。我用了好几个破解文件结果都是一样的。也没提示对与错。

网友:
看看那个manage xilinx license里面是不是各种feature都有

楼主:
manage xilinx license

manage xilinx license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之前用的是10.1开始输入一个注册码就行了。,13.1和13.2我都装过好几遍了license用的是从贵论坛上下的(貌似不好用因为license都一样),情况都差不多,应该是没破解。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或者您有学习和破解经验请传授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撒

网友(2011-12-19):
我也装不了
打开软件就提示license问题
manage xilinx license里面各种feature都有的
不知道怎么搞的
软件我是从xilinx官网下载的,本来用webpack,现在想破解一下用chipscope。
ISE13.3
license好像是for 13.2的,但是据说能用。
是否下载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2013-04-16):
回复 网友B:

   怎么破解啊,请教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