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4在CentOS6.0 Installscape 问题

楼主(2011-11-14):
在CentOS6.0装Cadence IC614时遇到问题,就是Installcape窗口不跳出来。请问各位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的?谢谢!

Extracting InstallScape version 03.71.s01

for platform lnx86 in /home/ASIC/cadence/installscape

Starting up InstallScape in GUI mode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to :0.0

If you do not see the InstallScape console
window or the it seems to be hanging then kill this
process.

Set your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a proper
value and manually start InstallScape by typing:
/home/ASIC/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home/ASIC/cadence_install/ic614/IC06.14.501-614_lnx86.Hotfix/CDROM1:::/home/ASIC/cadence/ic614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home/ASIC/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home/ASIC/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xawt/libmawt.so: Can't load IA 32-bit .so on a IA 32-bit platform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ClassLoader.jav a:1751)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ClassLoader.java :1647)
at java.lang.Runtime.load0(Runtime.java:769)
at java.lang.System.load(System.java:968)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ClassLoader.jav a:1751)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ClassLoader.java :1668)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Runtime.java:822)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System.java:993)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LoadLibr aryAction.java:50)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Toolkit.loadLibraries(Toolkit.java:1509)
at java.awt.Toolkit.<clinit>(Toolkit.java:1530)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InstallerUI.main(Install erUI.java:85)

网友:
回复 楼主:

    CentOS6.0好像太高了,还不支持吧,装一个5.0试试看。还有InstallScape好像最新的是4.1了,也可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下载了最新的Installscape,再安装几个库,问题已经解决了 ;)

网友:
calibre 不支持RHEL6 CENTOS6的吧?
LZ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3-27):
楼主能具体说下解决的过程么  我也是这样,求指点~

网友(2013-10-24):
me too! please give more details!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