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ence virtuoso时删了一个库导致软件坏了

楼主(2011-11-14):
我不小心通过library manager删除了cdsDefTechLib这个库    然后启动virtuoso时就会有如下*WARNING*WARNING*ddsAddTechLib: couldn't add techlib'cdsdeftechlib' to cla. error is: Invalid path
*WARNING*ddiAddLibTo0A:Can't acdcess Library'cdsDefTechLib'at path'/usr/cadence/ic614//tools/dfII/etc/cdsDefTechLib'in 0A 2.2.0A Exception is:'Unable to open library cdsDefTechLib at path/usr/cadence/ic614/tools/dfII/etc/cdsDefTechLib:Invalid Lib Path'
结果就不能用了

现在已经修好了 从别处拷了一份被删的库 原来很好修的 谢谢大家啦

网友:
只是删除了Library Manager中的这个库的定义?还是把整个库文件全部删除了?
如果知识删除了库的定义,那就可以重新再Library Manager中添加这个库就行了,如果是把安装路径里的整个库文件都删除了,那就只能重新安装cadenc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栅的路径是栅的文件 但是里面装了TSMC90nm的工艺 也不知好不好重装    谢谢你啦

网友:
我看了下,那个lib路径*/IC51/tools.lnx86/dfII/etc/cdsDefTechLib.
你找找有没有这个,没有就看能不能从其他地方拷贝。
不行就只能重装了。
PDK跟软件独立的,你重装软件不影响PD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别的地方拷贝了貌似也不行  这个软件是装在服务器上的不知到从装软件要花多长时间啊 我们这有个会装的 但是他说不好弄啊

  谢谢你啦 我是真急啊 现在因为我大家都用不了 罪人啊

网友:
牛,你们公司怎么普通用户能有软件路径下的东西的删除权限的?只能说网管太大意了,不能给root权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是个新成立的教研室哈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了     解决办法是从别人那拷过来那个被删除的库 就好了  原来以为不行 其实10分钟就好了

网友(2012-09-16):
回复 楼主:

    LZ
你有IC610的cdsdeftechlib没有帮我拷贝一个

网友(2013-04-10):
我的cdsdeftechlib文件夹也不见了,正在找办法解决……

网友(2014-03-13):
吼吼,我的也是这个事??去试试!!

网友(2018-04-19):
回复 楼主:

大哥,你的库给我拷一个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