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 輸出高阻抗 求解

楼主(2011-11-14):
小弟目前在做
Mips single cycleTOP module下的submodule之間的連接
現在初步要連PCIM
連接完成後

波型圖上的PC端輸出 (d_out[31:0]) 怎麼都是高阻抗,

小弟困擾好多天了,麻煩各位大俠幫幫忙了..

這是top module code*********************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TOP(reset,clk);
input reset,clk;
wire [31:0] d_out_i_addr;
wire [31:0] i_data;

PC mips_PC (
.clk(clk),
.reset(reset),

.d_out(d_out_i_addr)
);

IM mips_IM (
.clk(clk),
.i_addr(d_out_i_addr),
.i_data(i_data)
);
endmodule

這是 pc code************************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PC(clk, reset, d_out);
    input            clk, reset;

    output  [31:0]  d_out;
    reg     [31:0] d_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1'b1)
           d_out <= 0;
        else
       d_out = d_out+4;
    end
endmodule

IM code*********************************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IM(
                          clk,  // input clock
                          i_addr, // input address
                          i_data  // output data
          );
// parameter declaration
parameter                 P_BITS = 32;
parameter                 P_WORD_DEPTH = 256;
parameter                 P_ADDR_WIDTH = 32;
parameter                 P_DELAY = 1.6;

//input,output declaration
input                       clk;  // input clock
input  [P_ADDR_WIDTH - 1:0] i_addr; // input address
output [P_BITS - 1:0]       i_data; // output data
// registers declaration
reg  [P_BITS - 1:0]         i_data; // output data
reg  [8:0]                  index; // for initialization
// (128M)*32 memory
reg  [P_BITS - 1:0]         mem [0:P_WORD_DEPTH - 1]; // define memory

// initialize memory value
initial begin
  for(index = 9'b0; index < P_WORD_DEPTH; index = index + 9'b1)
    mem[index] = 8'b0;

  // load instruction
  $readmemh("pattern.txt", mem);
end
// function definition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memaccess_proc
  i_data <= #P_DELAY mem[i_addr[9:2]];
end // end memaccess_proc
endmodule

Topmodule Testbench*****************************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TOP_test;
// Inputs
reg reset;
reg clk;

reg [31:0] i_addr;//IM in

//outputs
wire [31:0] d_out; //pc out
wire [31:0] i_data;//im out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TOP mips_top (
  .reset(reset),
  .clk(clk)
);

always #10//5ns, clock1從1->0 or 0->1, clock period 10ns
begin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0;
#2  reset=1;
   #12 reset=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 Add stimulus here
   end

initial
begin
     $dumpfile("TOP_test_go.fsdb");
     $dumpvars;
end
endmodule

Isim

Isim

网友:
module TOP_test;

// Inputs

reg reset;

reg clk;

reg [31:0] i_addr;//IM in

//outputs

wire [31:0] d_out; //pc out

wire [31:0] i_data;//im out

d_out, i_data是top_test里面的,根本没有被赋值,当然是高阻或者X。
层次都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