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wer analysis activity

楼主(2011-11-14):
在用eps分析时,像set_default_switching_activity命令中-input_activity -period  -seq_activity -global_activity的参数如何取值啊?
还有用read_activity_file -format tcf design.tcf中,这个design.tcf应该那些信号啊?

网友:
看看eps user guide ,

write_tcf 看看 一般的信息, 就是toggle count file,翻转率,

楼主:
奇怪,没有RTL的testbench,Encounter怎么导出TCF呢?难道是用SDC的信息?

网友:
对,就是靠翻转概率等一些估计出来的

power分析基本上靠估计和余量设计,真正靠vcd的检查很少,

楼主:
可以用一部分仿真生成的VCD来转换成TCF,然后在输入一些activity的基本信息吗?还是根本就不需要VCD,直接用Encounter来生成TCF呢?

楼主:
另外,我用
set_power_analysis_mode -method static -corner max -create_binary_db true -write_static_currents true
set_default_switching_activity -input_activity 0.2 -period 3.7 -seq_activity 0.1
read_activity_file -format TCF ./mydesign.tcf
set_switching_activity -activity 0 -net RESETN
set_power -type cell BUFX2 0.01w
set_power_output_dir static_power_max
report_power -outfile design.rpt
跑了一下,然后把
read_activity_file -format TCF ./mydesign.tcf 去掉,又跑了一下,这两种结果情况完全一样,那就说明tcf根本就没起作用啊?

网友:
是不是set_default_switching_activity 和 read_activity_file 冲突了,default是用在哪里的,

理论上是vcd准确,但实际上很少人用,  我从来没用过,

楼主:
那么您是如何生成的TCF呢?是VCD转的还是Encounter生成的?

楼主:
另外,我的eps不能用于dynanalysis,报出license的问题,请问您有eps的License吗?

网友:
我主要靠估计把,eps不太会用,

icc的power分析就是估计下, 设个翻转率0.3 , 总功耗估计下 多少w,

然后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