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ICC修hold的问题

楼主(2011-11-14):
在有的hold有violation的path上,有些通过某些cell的setup timing非常富余,为什么工具不去插buffer呢,如果手动插入,工具甚至会自动删除这些buffer,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望指教。

网友:
不太清楚ICC的算法是 优先插在endpoint上还是setup slack最大的点上,

手动插insert_buffer哪里会 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惜太多了,尤其是扫描链上的hold viotion

网友:
可以用delay cell啊,如果觉得插入的buffer太多的话

网友:
记得focal——opt是可以只针对hold的endpiont点去修hold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把hold的endpoints做成文件,然后针对性优化

网友:
focal_opt没用过,还要提供endpoint file, 有了这个我自己insert_buffer就好了

网友(2012-07-12):
回复 网友A:

   修hold, 手动在endpoint上插buffer,假设有100个endpoint,那么至少有100条路径,每条路径的setup富余不用,怎么去选择buffer的尺寸和数目优化不同路径呢,你们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