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模数混合仿真a2d

楼主(2011-11-14):
请教各位前辈,在模数混合仿真的时候,schematic中将出现mixed signal选项,interface elements选项中的library选项有a2dvh,a2dvl,这两个数据应该怎么填写呢?谢谢……

网友:
就是vhdl和verilog 选项吧,  选哪种语言描述

哪个混仿工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spectreverilog,这个a2dvh,a2dvl好像是填一个电压值,选项是IO Model Name:MOS;Model IOutput,然后填写a2dvh,a2dvl的值……请前辈指点!

网友:
这个模拟的, 我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