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ectre仿真问题

楼主(2011-11-14):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使用cadence仿真3-stage single-ended 环形振荡器的时候出现了下列的问题,说error found during circuit read-in,和warning from AHDL read-in,求解决啊。。。。电路应该没问题我用的是usr6 +mmsim7.2,silterraC18G的库。

网友:
maybe, sth is wrong with the CMI...

网友:
some solutions:
1. set 'simulator lang=spectre' in your every spectre netlist
2. be sure your GNU C compiler is installed correctly.
3. probably , the .18 libary is not compatible to the  MMSIM7.2 parser, try -both option(i cannot be sure about it,just use an old parser) to analysis the netlist.
BTW: you should also add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网友:
先检查电路,再看看操作有没错误啊?实在不行,重启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I will try,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