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中如果没有antenna cell 如何修violation

楼主(2011-11-14):
请问大侠们:encounter 中如果没有antenna cell 如何修violation?

一般都是跳线的方法 。今天想了一下,不知道下面的方法效率如何,请大侠们指正。
用report 将有antenna violation 的net 报告出来,然后用ecoroute selected net 来route。
脚本实现 ,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
没有antenna cell,只能跳线了,向上跳,这个pr工具很难控制啊

去layout;里面改吧,

如果是std cell library,不可能没有 antenna cell啊 ,自己做一个也行
就是个diode而已,

网友:
加buffer
降低congestion都是招

网友: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你有正确的antenna data(有时写在lef里面),如果你让nanoroute自动fix antenna的话,它会做得很好
如果没有准确的antenna,就别指望ecoroute selected net 了

楼主:
多谢回复!
今天把有antenna violation 的net 找出来 ,每个上面加了一个buffer ,很快就搞定。 效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有道理,学到了,就是把线断开,  让buffer来断开些线,

网友:
纠正一小点,pr工具不难控制这个,只要打开antenna aware,nanoroute会做得很好,比较完美的向上跳层。(相信zroute也可以做到).

网友:
sorry , 我忘记了有了antenna  CLF/LEF 信息的话,  router是优先 metal jumping,然后再插diode的,

先跳线,不行再插入diode,

网友A(2016-05-05):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咨询下,正确的antenna data该怎么设置?
最近评估一个半导体厂,他们只提供验证DRC/LVS/ANT的command file,却无法提供用于encounter的LEF technology file,所以只能自己根据command file编写lef file。
关于METAL的space,width,pitch什么的都还好,可是就是antenna的不知道怎么去编写。
尝试设置了几个常规的参数,
ANTENNAAREARATIO 400.0 ;
  ANTENNACUMAREARATIO 400.0 ;
  ANTENNASIDEAREARATIO 400.0 ;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PWL (  ( 0.0 400 ) ( 0.084 400 ) ( 0.085 2281.2 ) ( 1.0 2500 ) ) ;
结果encounter工具显示修复完全了,但是calibre检测出来却有好几百个violation,如果全靠手工去修的话,真的是一项大工程啊。
command file里面关于ANTENNA的定义如下:
AN1.1a { @ 1M/GATE > 400 (w/o protection diode)
        NET AREA RATIO 1M_MET GATE DIODE > 400
        [(PERIMETER(1M_MET)*1M_THICKNESS)  *!  AREA(DIODE) / AREA(GATE)]
        RDB ANTENNA.db 1M_MET GATE }
请问LEF technology file里该怎么设置,才能使得encounter与calibre一致呢??
感激不尽!

网友(2024-09-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咨询下,正确的antenna data该怎么设置?
最近评估一个半导体厂,他们只提供验证D ...

有解决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