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 有大侠单独用nanroute吗?

楼主(2011-11-14):
看了encounter的文档,发现有一个专门的nanoroute的工具 ,不知道这个nanoroute和encounter里面的nanoroute哪个更强大?

个人感觉单独的nanoroute更容易控制,更好实现。不知道哪位大侠用过,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就是edi里面的nanoroute啊,一个工具

一般工具还会分出几个小工具来,作为卖点和宣传,其实就是一个组件而已,

synopsys也推出了zroute, 也就
是icc的router而已,

网友:
在cadence购买一家叫plato的EDA公司之前,它的nanoroute一直是单独跑的,有一套自己的指令系统,可以做很多自由的设定。
合并到encounter之后,为了降低学习的难度,就简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应该说95%以上的设计,用现在的简化就足够了,如果你想成为nanoroute的专家,可以单独跑它

楼主:
多谢两位版主! 还是乖乖学好基本的先吧!

网友:
我cadence经验较少,

能介绍下wroute 的历史么,以前在pks里面见过,

现在还用么, 还有sroute,

synopsys叫preroute(从astro开始) ,
以前的router叫classic router,相对于zroute来说
从2010.03版本开始,zroute是default router,

网友:
wroute主要用来做少数几层metal的routing,比如说3-metal routing.
sroute是EDI里面做power route的一个engine,cadence的sroute很早就存在了,但是在05,06年时重新写过,现在更强大了。
另外还有fcroute(flipchip router).

网友:
谢谢,

sroute据我了解,就是connect follow pin rail, preroute macro pin , pad pin ,

懂了,这个就是preroute instances

和addstripe还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