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下windows下有 layout 工具 (gds viewer) 么

楼主(2011-11-14):
推荐个,有时候要在win7下看gds,

能编辑最好了

网友:
windows下:
silvaco的expert可以进行layout设计
还有gds viewer可以进行查看,貌似不能编辑

这两个工具坛子里都有

网友:
嗯, gds viwer可以看, 但不能编辑。

建议不要在win下用, 大一点的layout会让系统立即挂掉,除非内存配置极高。

网友:
L-edit?

但是沒跑過大design
block層級的還可以

网友:
很多dw-2000、layouteditor 、glade、Bate、electric8、toped、microwind。。。。。推荐glade,很像virtuoso,最好的是前两个,但是要钱,没有破解,其它的是开源的

楼主:
这个兄弟用了很多啊,哈哈

网友(2011-12-28):
建议使用 nanoViewer Lite, 不仅是免费的, 而且速度比很多收费软件还快。容量比绝大多数免费软件要大。

网友(2014-06-10):
3Q3Q 感謝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