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要设计一个用于音频信号的放大器, 急求指导,谢谢

楼主(2011-11-15):
需要设计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amplifier, 输入频率是20Hz-20KHz, gain>45dB, CMRR>120dB THD<0.5%, powered by Vdd:1.5V Vss:-1.5V 功耗小于300mW. 0.5um工艺.
请各位大神给推荐下用什么结构能做出这个效果, 之前从没设计过这种放大器. 或者推荐些paper看看也行.

还有就是用Vdd和GND的放大器 和 用VDD和VSS的有什么区别呢? 结构不同还是别的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指标不高的,输出接classAB就行了
    电源区别不大,正负电源的上下对称设计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那输入级应该用什么呢?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是音频放大,输入范围是什么情况,SNR有什么要求?
    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一级套筒加classAB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个都没啥要求...  好的 懂了 多谢!

网友:
    这个要这么大的功耗吗? 100m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