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 ERROR FE-CTS ran into internal erro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15):
EDI9.1 : ERROR

(ENCCK-92)  FE-CTS ran into an internal error when performs the split-load operation for the buffer /i2s_inst/mclk_L1_I0。

有时候改改ctstch会出现这个error , 各位有无碰到这样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如果你的设计和ctstch没有问题的话,就是encounter内部的bug,换版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时EDI9.1。同样的设计和约束,只是修改了一点ctstch,就有这个ERR,之前是没有的。

网友:
我感觉像bug

9.1里面分很多子版本呢, sXXX, pXXX ,  13 ,14

都可以试下, 不行换8.1

楼主:
后来随便改改,又没有这个ERROR了,很像bu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