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8制程芯片外部通过pad向clock tree灌入100M左右的时钟可行不?

楼主(2011-11-15):
如果可行的话,应该选用哪种类型的pad?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IC.18 的IO lib的PI PAD是不是不能支持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
一般的osc IO只能支持产生10~30Mhz的时钟,

一般的GPIO 可以支持100~200Mhz的输入时钟,看看.lib 的信息,
输入pad还是比较容易输入的, 输出就看负载了,

是不是里面PLL 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L没问题,这个port是留作bypass pll测试用的,这么说采用osc pad也不行了。

网友:
osc pad肯定不行啊, 还不如 gpio 呢,

osc pad最多30Mhz 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SMIC .18制程下IO LIB,有没有支持较高频率的input pad?

网友:
有那种叫clock buffer的 input pad吧,可能支持的频率高,

你可以问下smic,这应该属于special 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