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镜像电流源产生精确电流值重要吗?

楼主(2011-11-15):
我用电流源做偏置,电流大体上与计算结果类似,可是结果总会有偏差?比如1ua的Iref想偏置出30ua的可是得到的电流值只有29.5ua,虽然看上去只差0.5u,但是会有影响,
     我是不是只有调整这条支路上的mos管才能改变这个电流?
这个跟沟道调制有关吧,我开始W/L设置为2.4/1的时候差距有几ua,改成9.6/4后就只差0.5ua了,还能继续调的更好吗?

W/L分别和20W/L,40W/L的组成电流镜,但是电流有偏差,一个20u,一个是42u,这个差距是因为后者VDS过大吗?还是因为负载的原因导致的?(书看的少,但是要赶论文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沟调的问题,重点是要让vds接近

    简单点就cascode电流镜,这个基本足够了,复杂的就用点新结构

网友:
电流拷贝只能保证gate电位相等,所以拷贝精度直接受到vds电位影响,那么增加L长度可以取得很好效果。一般拷贝的时候L我选为8u以上。

网友:
另外成倍拷贝最好multi拷贝,不要通过修改w来实现,想想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VDS差的有点多
    我想应该是管子宽长比太大,制造容易产生误差,然后多个并联还可以降低电阻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键还是看你对于精度的需求了,一般场合增大L已经可以做得相当准确了

网友:
做精准电流镜的方法:增大L,镜像的W/L一样是,增加个数,或者用cascode结构,或者用运放新结构在Vgs相等条件下,保证VDS相等会非常精准,但是多极点电流镜会有过冲。

网友:
哪种process下你选用L=8u?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就有点扯了 呵呵,一般2-3倍 minimum value就差不多了,面积和电容也要考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8u?!

网友:
回复 网友B:

    .5 BCD的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正,L取2~3倍拷贝对于大部分场合是够了,但是这里LZ说要精度高一些。。。。。

网友:
2-3倍是不是有点小,特别是对于180nm以下的工艺?

楼主:
谢谢回帖的朋友。原理我明白了,但是实际调起来的话。。还是直接上图吧
结构是普通的带米勒补偿的2stage运放。NM2只有27ua,NM3有90ua,Vds2只有200mv,但是足够让NM2工作在饱和区,我想这里差3ua的原因就是NM2的vds太小了吧,我给NM2的L=4u,按道理,沟道调制效应应该很小了。请问我该怎么让电流更精确呢?
           在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可以把电流调的更好吗?
改变结构呢?

楼主:
刚才没注意NM2工作在线性区,所以电流没到30u,也很正常。
            可是,我为了把NM2调整到工作在饱和区,分别扫描了差分输入对管NM0和NM1的W/L,和有源电流镜PM0和PM1的W/L,发现NM2的VDS随着以上4个管子的宽长比变化不大。所以就算能通过调这几个管子的W/L使得NM2饱和,但是也很临界,也只能是刚刚好
这个电路的电压源是3V,2个输入直流电压给的1.5V,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必须要调整输入直流电压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测量失调电压使用单位增益负反馈连接。。电源3V,如图,那么我共模点的直流电压必须要取1.5V吗?还是说只要电路正常偏置的值都可以
           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的cascode op 测量的失调电压只有3uv。。。

楼主:
图刚刚忘了

网友:
自己多看书,基础太差

网友:
对于给定电流的NM2,想要工作在饱和区,只能减小过驱动电压,靠增大vds是很难的。其实dc点的设计就是一个饱和电流公式,想不明白这有啥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NM2工作在饱和区,则有Vin,cm >Vgs1+Vgs3-Vth3 ,对NM2,由偏置电流源产生的Vbias=1.15V(电路仿真的结果),过驱动电压Vgs-Vth=0.4V,那么Vin,cm=1.5V 感觉是可以满足偏置条件的,只不过仿真中差分输入mos管对的Vds过大,导致了NM2工作在线性区,你说要降低过驱动电压,是不是要降低Vin,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