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irtuoso下用calibre怎么设置CPU啊?

楼主(2011-11-15):
如题,一直是在GUI界面操作

网友:
LZ是说设置Multi-CPU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应该是,就是调用多核CPU运算,那怎么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清楚,应该是,就是调用多核CPU运算,那怎么设置啊

网友:
一般的服务器都有多核或者支持多线程,在图形界面的”Run Control“下面可以看到”Run Multi-Threaded LVS(***)",下面可以设置多CPU(实际上可能是多核)。
如果要多台机器联合起来Multi-CPU的话,就不清楚怎么弄了。建议看一下Calibre的Manual。

网友(2017-04-19):
回复 网友A:

    好用,设置multi-thread 后,至少能动了,之前都不动。

网友(2022-11-23):
calibre 怎么设置用多台机器同时计算一个任务啊?也就是多节点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