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hipscope中,虽然 keep = "true",但有的reg还是没效果

楼主(2011-11-15):
在chipscope中,虽然 keep = "true",有的reg管用了,出现在了insertor的列表里,有的reg照样没效果,把这些reg 放到output,也没用。chipscope里就是找不到这些信号。怎么办啊?是不是chipscope就是本身的问题啊?
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
keep只能保证net,不能保证周边逻辑资源不被优化
直接用xilinx原语去例化reg,再用keep,这样就不会被优化

网友:
1.生成ICON/ILA两个IP CORE
2.在代码例化两个CORE,将对应的reg信号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