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业内人士,微处理器设计转SOC,跨度大么

楼主(2011-11-15):
我明年攻读研究生,本科学的是集成电路设计 ,研究生学的是微处理器设计,请问大家以后可不可以从事SOC方面的工作呢,在知识结构上需要补充哪些知识

网友:
跨度不大,比较合适了。建议学学 操作系统,系统总线架构,bist,sv的验证(verilog就不用说了,必须得会),。。。最好从实际的项目学习。很多并不是学习了就有用的。也有很多是书本上学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因为实验室主要是作微处理器的,我的方向大致是多核处理器设计 验证方面的,所以可能不太有SOC的工程项目,但是我不想局限于处理器的研究,所以请问我能否以自学的方式补充这些知识(比方说我学的处理器是mips构架,我再去自学arm及其总线协议),实验室设计软件很齐全。。

网友(2012-02-12):
如果从设计角度来看,SoC与处理器的很多设计思路有不同。
处理器设计多体现在体系结构实现的完备性,像流水化、乱序执行、异常处理及断点恢复能等的能力;处理性能的优化,像关键处理路径结构优化带来的时序优化等等;
而SoC的设计,如果包括处理器,那么当然上述的问题都是存在的,还包括向片内总线的结构,如何平衡高速处理器与低速外设的匹配问题、如何总裁多处理器之间的竞争等。另外,如果自己设计外设,需要注意外设的对外特性实现,多数需与电气特性结合,例如驱动能力、传输速率等等。同时,需要设计处理器占用释放的机制,例如增加缓存、中断机制等,解决低速外设与处理器之间的通信瓶颈。

网友:
跨度不大呀。
片上系统 可以等同于“计算机系统”,只不过做在片上而已。
“微处理器设计”就是计算机的计算部件。

网友B:
真设计过微处理器的话做SOC是小菜一碟啊,哈哈。

网友(2012-04-13):
真设计过微处理器的话做SOC是小菜一碟啊,哈哈

网友(2020-04-11):
跨度真的不大,处理器是SOC的一部分,学习了总线以后就很好上手了,慢慢再去接触一些CRG,低功耗小IP方面的知识就可以了,涉及到CPU核的内容上手就更快了

网友(2020-06-09):
微处理器设计,这么有前途干嘛要转到SOC 啊  ?SOC就是玩架构和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设计过微处理器的话做SOC是小菜一碟啊,哈哈。

同意

网友:
觉得有点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