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与hspice仿真结果不同!!!

楼主(2011-11-15):
使用simc0.18工艺做一个放大器,分别使用spectre与hspice仿真,但是仿真结果让我感到郁闷!发现2个问题:
1.用spectre仿真,带宽有700MHz,功耗13mW;但是用hspice仿真,带宽有631MHz,功耗19mW。
2.使用spectre仿真时,管子M0的过驱动电压是300mv,当管子M0的漏源电压Vds为330mv时,spectre显示管子M0进入饱和区,但是使用hspice仿真时,管子M0的过驱动电压是300mv,当管子M0的漏源电压Vds为330mv时,hspice显示管子M0还处于线性区!!

结果好奇怪啊,我到底信哪个?

对于上述的第二种问题,我用csmc0.6工艺仿真,也有类似情况发生。

请求牛人们指点一二!!!

网友:
仿真结果不同很正常啊,原因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老师叫我们信hspice的,hspice要稳一点

网友:
    仔细找原因,这两个tool跑出来结果应该相同,差别微乎其微
13mW和19mW差别太大了!为什么会电流不一样?电流源会产生差异么?

网友:
两个工艺本身就不一样~~~仿真结果不一样应该很正常吧~~~

网友:
帮顶,特别是第二个问题!关于spectre和hspice对饱和的判定,我个人怀疑他们两个判定的条件和依据是不一样的。另外,我比较信任spectre。

网友:
一般Hpsice的比较可靠吧

网友:
帮顶,特别是第二个问题!关于spectre和hspice对饱和的判定,我个人怀疑他们两个判定的条件和依据是不一样的 ...
引用 网友A:

   这个判定和tool无关,是工艺库文件定义的,同一个工艺下面,hspice和spectre的定义式相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有问题,电路或者设置肯定不一样,或者hspice和spectre的工艺不同,同种工艺的hspice和spectre仿真结果差别不大

网友:
考虑一下关于精度的设置是否一致,一般来说hspicee精度好一些,但仿真速度慢一些。

网友:
表示关注中...以前我也遇到过有差异的,前辈说用hspice的...

楼主:
   回复fuyibin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的计算错误。今天刚重新计算了一下,一个是22mW,另一个是23mW,差别不是很大,所以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问题了。

   关键是第二个问题,到底我应该相信哪个工具给出的线性区和饱和区信息??

网友:
回复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的计算错误。今天刚重新计算了一下,一个是22mW,另一个是23mW,差别不 ...
引用 楼主:

建议从单个简单mos管电路仿真开始比较
有时候hspice和spectre的model会有一定差异
两个模型的参数会有些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主的指导,我去确定下。

网友:
使用simc0.18工艺做一个放大器,分别使用spectre与hspice仿真,但是仿真结果让我感到郁闷!发现2个问题:
...
引用 楼主:

    如果怀疑是两个工具工艺库的差别,可以考虑在Spectre中使用hspice的库跑一次试试看。
在ADE中直接调用hspice的库,仿真器还选用spectre,再比较一下结果看看。
尤其是DC,AC,Tran这些基本的仿真,
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spectre的仿真结果和任何商业spice仿真器的仿真结果之间有特别大的差异。

网友:
spectre model 和 hspice不同
1. use spectre + hspice model
==> 才能知道 是 tools 或 model

但一般來說 hspice 比 spectre 準

网友:
spectre model 和 hspice不同
1. use spectre + hspice model
==> 才能知道 是 tools 或 model

但一 ...
引用 网友C:

Spectre直接兼容Hspice格式的网表的。
对所有lnclude嵌入的文件spectre默认就是spice格式的,
所以可以直接调用Hspice的库文件。
当然也可以在Hspice的库文件开始处加上 simulator lang = spice 来明确指定。
试一下就知道了,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第二个问题,你看看仿真出来的vdsat有区别么?区别大的话说明你仿真设置还是有问题

网友(2012-08-06):
极大关注。我也遇到同类问题,工艺仿真库也一样,但是结果却迥异!
http://bbs.eetop.cn/thread-345134-1-1.html

网友(2016-07-05):
觉得是两个的model不一样

网友:
我也觉得是mdl的问题,计算机很傻,只会做我们告诉他的东西,计算方式是软件完成的,应该大同小异,所以应该是给的参数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