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设计的一点资料,帮忙翻一下

楼主(2011-11-15):
A critical decision in power gating is how to switch power. In general,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fine grain power gating and coarse grain power gating.
关键是最后一句!

网友:
关断电源的方法有两种:细粒度的power gating和粗粒度的power gating

说实在我真的不知道power gating怎么翻,电源门控?怪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在解释一下“细粒度”的和“粗粒度”的意思么?感觉好陌生啊,
我一般把 power gating翻译为 “门控电源”,即对特定的电压域提供的电压是可控制的。

网友:
细粒度呢,就是工艺库每个standard Cell都有自己的Power switch电路,每个可以独立控制其电源开关; 粗粒度呢,就是Power gate cell是独立于普通standard Cell的器件, 通过所谓的"Power switch chain"的方式对特定Power Domain做电源开关控制.

网友:
这是2种最经典的 power switching style了,

所有lowpower的结构书籍都讲了这些,

现在基本上不用fine grain了(有人还在用么?) ,  coarse grain因为占用面积小
而比较实用,

多加些switch就行

网友:
学到了~有收获~